hp p1007硒鼓加粉后打印全黑

楼主(2013-09-12):
耐力CC388A硒鼓,没粉了,我就加了莱盛碳粉,加完装好后发现充电棍上的一个白色小圆圈没装上,现在打印出来整张纸全黑,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我准备把白色小圈装回去看看。
充电

网友:
你把掉了的东西补装上去再说呀。

网友:
多谢楼上的,装回那个白圈后就能正常打印了!

网友:
应该是鼓芯没充上电啊

网友(2013-10-14):
换电源板试下

网友:
鼓上的东东都有用,缺一不可

网友:
惠普的有些时候缺一个鼓芯旁边的那个弹簧都不行
有次弹簧忘了按了
结果出来白纸没字

网友:
只能先装回去试试,应该是充电故障

网友:
那个白色东西是磁棒轴套,缺了一个就会一大片黑色

网友(2013-11-16):
只要打印出来全黑首先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充电棒

网友:
自己知道有东西掉了,就要装上去试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