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20A开机不显,有开机声音

楼主(2013-09-12):
接到一台联想旭日420A的电脑,开机黑屏,有开机进系统的声音,据客户描述原来有时花屏,有时正常,后来就黑屏了。我拿到以后,接外接,花屏,能进系统,然后自动重启,不花了,一切正常,我多试了几次都这样,刚开的时候花屏,进系统自动重启以后,一切正常,但是键盘不起作用,触摸板能用,客户说原来能用;然后我拆开屏幕,量了一下高压条上的电压,有18点几V的电压,有1.75V的电压,就是没有3.3V,请各位给个维修思路,是IO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加焊显卡可以搞定

网友:
换过系统试试,不行的话显卡是有问题的,先加焊吧

网友:
这显卡很容易虚的、先加焊吧

网友:
给显卡做BGA啊。有花屏不先考虑显卡还想暗屏呢?

网友:
这个应该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显卡问题拉

网友:
报价以后客户说不修了,暂时也没BGA,不搞了

网友:
换个显卡试下一般显卡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显卡问题,确定显卡本身没问题的前提下,测试下周边电路

网友:
换集成主板吧,我手里有这个集成的主板,  给你200块钱, 我的扣扣号  245562817

网友:
这个机子显卡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