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数据恢复

楼主(2013-09-12):
U盘在磁盘管理里面显示8M,如上图
提示要格式化,但是不能完成格式化,
存储芯片和控制芯片已经加焊,求解
主芯片 CBM2090

网友:
换主控试试

网友:
换板吧 几块钱

网友:
大师芯片怎换呢,没换过,本人子有吹风抢。………?????

网友(点评):
有吹风抢就吹

网友:
这个做数据有点够呛了,现在是需要量产了,用量产工具也许可以恢复盘容量,但数据一般难保。其实会这样主要是你自己惹的祸,flash用烙铁焊过就会这样,类似于短路某个引脚,恢复出厂设置了。

网友:
如果,是要恢复数据的话,一般都是把FLASH芯片焊下来,用FLASH设备直接读取里面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