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映泰G31-M7 TE 进系统滚动条暗屏死机

楼主(2013-09-12):
         看到论坛里很多人都遇到这样的问题而没有解决掉,今天本人也碰到一块这样的主板,最后咨询了下售后里的老乡问题已解决,现发上来给论坛的同胞们。

        就是南桥没有满足条件导致进不了系统到滚动条那暗屏死机,Q38要工作就必须CPU工作后才行 所以测量Q38就必须要上U才能测量到,正常情况的是Q38 C级是3.3V的,而我测量的板子Q38 C级只有1V多点。B 级为低电平。所以直接更换Q38 C级为3。3V ,装机测试可以正常进系统。映泰的板子修的也蛮多的 还有一款G41的也会出现跟G31一样的问题 只是没图纸 等待下次有机会再发上来跟大家共享下了。

网友:
修得真仔细

网友:
能把图纸和点位图发上来给我们下载就更好了

网友(点评):
这是跟售后借的 我也没办法传上来的

网友:
以后要这样发帖,这样我们菜鸟才能看明白。

网友:
不是   售后,   谁研究的出来呀

网友A:
那把Q38摘除是不是也可以啊

网友B:
SB_PROCHHOT是什么保护,过温保护吗?

网友:
谢谢了,以后遇到这个问题就好解决了

网友:
这样也修得出来?

网友C:
这应该是映泰板子的通病吧!以后遇到果断先换

网友:
这是什么信号,作用是什么?

网友:
很详细啊,下次如果遇到这种问题就好修了。至少有一个明确的目标。

网友:
看样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南桥附近找就行

网友:
只有回复刷分的,加分的确那么少,那么以后有好东西都不要发了

网友:
这正是我耍的了,主板现在不好修啊

网友:
能不能把资料发上来呀

网友:
要是有人来解说下 那信号干什么用的 那就更好了

网友:
能把图纸发上来最好啦,下次有得修了,谢谢分享

网友(点评):
图纸论坛里有

网友:
怎么知道C级是3.8V?

VCC才3.3V, C极如何来的这3.8V, 比VCC还高?

网友:
挺有耐心的,我一般上午修主板,就一块一块的修,到了下午就挑好修的修,麻烦的直接跟客户说修不了

网友:
SB过温指示

网友:
LOUZHU庲搞好  威武  我还准备上来献计的呢

网友:
版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售后修的量大 有些售后的网站都公布收集有的

网友:
楼主修的太仔细了。这也能修出来!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B:
SB_PROCHHOT是什么保护,过温保护吗?

CPU发出的过温信号,表示CPU过温了

网友:
原来是这里问题。怪不得找了好长时间找不到。哎眼睛都看花了。。。谢谢楼主。。

网友:
直接把Q38去了也没事事   那看着好象只是个保护电路   只要一直保持高电平就不会被拉低
理论上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好上图上就好了菜鸟一个就知道了

网友:
这个个人觉得有一些经验的朋友看的比较快,容易懂,

但如果是新手,就有点难度了

网友:
上次遇到就没搞好终于有解决的办法 了

网友:
南桥的什么药进过Q38?

网友:
楼主很细心怎么检查到哪里的,这种情况我就直接换南桥,不行就不会去研究了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下次有遇到就修看看!

网友:
SB-PROHHOT 过热时,会断电,也会死机吗,不太明白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快

网友D:
r247不消耗电压吗?怎么c还是3.3求解,谢谢
e75xiuli
q38 三极管b极低电平 ,理论上就相当q38 的 C E之间处于开路状态,而测试的3.3V差不多相当是表的内阻 和R247的分压,一般表的内阻很大的。
详情

网友:
海尔G31主板也遇见过这种情况,是不是这样也能解决啊
碰到过很多Internet G31-M5的主板着种情况,不知道是不是这种情况,有谁知道的说下

网友:
说的很仔细,很有帮助

网友:
看见好东西我就忍不住加分了,这个很好,图文并茂,故障点都指出来了,不过我认为: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让新手有学习的过程不是更好?不知大家怎么看,不喜勿喷啊..

网友:
这下好了,下次有碰到这个问题好解决了

网友:
不是映泰的,V星板子适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Q38摘除是不是也可以啊
可以的,我秀华硕的板子,转vrmgd的三极管经常拆了,不装,嘿嘿

网友:
这个必须得顶起。这种疑难杂症最操蛋。弄得人奔溃

网友:
说的不够清楚,发帖要为新手考虑,应该说明为什么会找到这个三极管

网友:
售后为什么都当宝呢,G31了,最新的也就罢了

网友:
喜欢看你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把Q38摘除是不是也可以啊
摘掉容易在CPU过热时烧坏U

网友:
是什麼信號,作用是什麼,沒有祥細說清楚。沒有售後朋友你就完全沒思路,修不出這板子。

网友:
好吧 我的是p41没Q38这个三极管啊

网友:
这个问题确实难倒好多人,等上次同到了,直接Q38试试。。谢谢了

网友:
只看懂,温控作用。。。。。

网友:
你的思路没有写一下,有点看不懂你是怎么修的

网友:
这个是什么电压。。。

网友(2013-10-12):
也不说说是怎么找到这个三极管的,不然新手怎么会知道?

网友:
能找到电路图,修起来就简单。

网友(2013-11-11):
这里也能查到

网友(2014-08-11):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样的问题就好修了

网友:
是不是通病来的

网友(2014-12-11):
LZ这样的都修得好,我有一台DELL的主机进不了系统,进不了PE.搞了几天没搞好,内存,硬盘,CPU都换了。BIOS刷了。还不好,请LZ给我点思路谢谢

网友(2016-06-19):
是三极管内部拉低了3.3变成1V了?

网友:
能把图纸发上来就好了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很多这样子的,都没能修好,今天看到这个帖子,终于搞定一块了.多谢楼主!

网友:
样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南桥附近找就行

网友:
这是个什么电压

网友:
学习了  混点下载分

网友:
手里好几块这样的板子,在dos下一切正常,启动到滚动条就死机,根本无从下手

网友:
SB_PROCHOT#去到了南桥THRM# 热报警信号 PROCHOT#是CPU过来的温控信号,这温控电路设计太简单了,应该成成为通病

网友:
  映泰点位  高端。 厉害。

网友:
正常是Q41导通,Q38就截止,Q38 C极才出3.3V SB_PROCHOT# 啊

网友:
能把图纸和点位图发上来给我们下载就更好了v

网友:
这种问题很难查啊,售后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网友:
非常办啊!!!!

网友:
映泰的比较麻烦

网友:
这个是同病吗

网友:
现在售后也出修板高手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r247不消耗电压吗?怎么c还是3.3求解,谢谢

q38 三极管b极低电平 ,理论上就相当q38 的 C E之间处于开路状态,而测试的3.3V差不多相当是表的内阻 和R247的分压,一般表的内阻很大的。

网友:
楼主好经验,先收藏了

网友:
楼主好经验,先收藏着

网友:
楼主能不能讲详细点

网友:
温度保护 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是映泰板子的通病吧!以后遇到果断先换

是通病,修到好几块了,G41、G31的都有

网友:
什么原因?过热反应?

网友:
这个是高温保护吗???代低电屏保护?

网友:
映泰好多这个信号出问题啊

网友:
有图纸好修啊,我修这个都是借用差不多的g41图纸修的。

网友:
这个有难度,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E:
查的呀

Prochot这个信号,以后可以注意了

网友:
知道 41的板子是这个病和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