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3a78 cpu温度高掉电

楼主(2013-09-12):
有板华硕m3a78 主板,CPU温度过高,开十多分钟就掉电,CPU温度实在太高了,换最好的风扇也一样,CPU是AMD7750。写过BIOSS。想换IO试下,有无高手手见过这样的??

网友:
换个cpu,看cpu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看主板CPU的溫控電路,BIOS裏電壓是否報紅,不行在換IO,這板子容易壞IO跟場管。

网友A:
推荐用CPU座黑色垫片  我们这网吧就用这办法解决了CPU过热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推荐用CPU座黑色垫片  我们这网吧就用这办法解决了CPU过热问题

一般是技嘉主板才用那个的,但我也是垫高了CPU。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过3000+都是一样。电压正常。网上说这个板是温度高的。但掉电可用不了啊,烦。

把cpu供电芯片换了 以前我有几块V星老主板也是这样 换掉芯片就可以了 还有就是看图纸找到温控电阻 换掉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