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G31C VER7.0 主板奇怪问题

楼主(2013-09-12):
手上接到两台机都是昂达 G31C VER7.0  主板,  两个主板的问题都是不跑码,复位灯隔3秒左右闪一下闪的,各组供电电压正常,就是内存和CPU偏低一点,内存 1.712V,CPU ,1.15V,按理说这个电压也是可以跑码的了,  BIOS  用不同的BIOS芯片刷了两次,故障依旧。

有经验的 师傅说一下哦。

补充内容 (2013-9-14 15:58):
内存供电芯片FP6321已换还是一样的,

网友A:
把网卡拆了试一下

网友B:
我没见过内存电压这么低的 建议楼主检查内存供电这块 换内存供电芯片 再有复位灯闪等于不复位 刷BIOS是没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内存电压这么低的 建议楼主检查内存供电这块 换内存供电芯片 再有复位灯闪等于不复位 刷BIOS是 ...

内存供电芯片FP6321已换还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网卡拆了试一下

网卡没有发烫现象呢?

网友:
我认为还是该查内存供电电路

网友:
前一段时间修了一台华硕内存供电时1.2V.cpu供电没有.后来把cpu供电修好了.内存供电也正常了

这种现象是,认到内存后,电压就正常了 不插内存的话 还是只有1.2V

网友:
换过内存供电换成让他9214后变成1.69(原1.72),还是不跑吗。查过boot电压是6.21  这正常么????

网友:
我这里也有一块一样的问题 不知道楼主搞好没呀

网友:
mark,期待高手来解答哦。

网友(2013-10-14):
我今天接到一块板子跟这也是一样的问题.复位灯一闪一闪.IDE位复1.2V

网友C:
我的修好了.放一下电就好了.昂达的怎么都是些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的修好了.放一下电就好了.昂达的怎么都是些怪问题.

不是哟, 我修主板第一时间就是放电的,

网友:
复位灯一闪一闪的板子很多啊。我觉得和内存供电没关系。。很难修的。时钟,IO,座子,南桥,BIOS,都有可能。。

网友:
按时序啊。    时钟-复位

网友:
既然你说其他各大供电都正常(桥,总线等供电),可以查查内存负载供电的电压,负载供电问题严重也会导致不跑码的,负载供电是内存主供电的一半,还有内存的基准电压REF和SPD供电,一步一步慢慢来
如果供电都整常了,可以查时钟的工作条件和发出的时钟是否正常,最后在查全板复位和CPU复位。。。。。。。最后不行只能装假负载,对地打总线的值了

网友:
如果你不能确定CPU供电是否正常,你可以测一测CPU发给CPU电源管理芯片的VID组合的高低电平,然后查这个供电芯片的数据手册,看看你这个VID组合的电压对应的是多少

网友:
一直重启  南桥挂啦

网友:
我昨天也弄了一块昂达G31的板。开始是开机保护,诊断卡闪下就灭了,换掉CPU旁边的个mos管后,开机触发,跑CE,以为不过内存,测电压,1.82,正常,换内存,一样。记得以前昂达有块板也是放下电就行了,先试一下,结果还是一样,我是学徒,只能用从这种简单的方法开始下手。嘿嘿,再仔细量了一下,看了一下,发现网卡开机就亮灯,摸芯片,发烫。果断取了,再试,还是一样,又放了一下电,看跑马有什么变化没有,还是无果,拿在手里琢磨了半天,实在找不出哪里有问题了,想刷bios。。但是还是先给师傅看看,师傅接过板,看了看,用万用表量了下,上电,也是ce,量了几组电压后,拔掉电源,放电,再上电。。。。。。奇迹出现了,一路跑马亮机。。。叫我装上试机,一切正常。因为技术不到家,网卡我也只能拆,加上网卡,测

网友:
难修哦!可能太多了

网友D:
这语言表达让人纠结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没见过内存电压这么低的 建议楼主检查内存供电这块 换内存供电芯片 再有复位灯闪等于不复位 刷BIOS是 ...

1.8的电压有1.712还低吗?我搞的话就当做正常了。电压误差多少算正常呢?

网友(2014-11-17):
找点位图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语言表达让人纠结

没找到根本问题,是很难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