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师傅啊 跪求 rst pro3 usb +u盘写入工具

楼主(2013-09-12):
各位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师傅我想要一个内存检测颗粒的软件    rst pro3 usb +u盘写入工具                    邮箱   308175428@qq.com                我先谢谢你们了

网友:
用UltraISO就可以!

网友:
这东东不是一大把么

网友:
就是找不到,这个软件  。就是检测内存颗粒好坏的软件

网友:
在淘宝rst3.0搞了一个硬盘版

网友:
装个晨枫U盘启动系统,里面硬件检测自带有,其他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