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G41主板CPU供电ASP0905

楼主(2013-09-12):
华硕P5G41T,通电能开机,不进系统都正常,进PE和系统死机,先查内存SDA和SCL正常,查CPU供电ASP0905的3脚EN电压1.2V,死机和正常时一样,后查四组供电管,发现ISEN1和ISEN3工作,ISEN2和ISEN4不工作,上点位图

从点位图上看,PR8直接到PU100的13脚,另外三只脚是一样的,有点位图的可以看一下,PR8电阻一侧接VCORE电压,由CPU的工作电压接入,PR8接PU100的一侧电压有0.6V,对应的PWM4,接的是UP6281,不工作,PR9的电压是0.3V,对应的是第三组MOS管,工作。问题就是ASP0905的驱动没有外接控制,自已就将两组停用了,这个是不是芯片坏了,还是芯片本身的节能功能呀?这块板子后来加焊了一下南桥,能进PE和系统,但CPU供电依然是上面情况,上的E5200的CPU,只有两组MOS管工作。有示波器的用示波器查波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MOS管有没有工作,没有示波器的可以查MOS管的G极电压,上管的G极电压工作时都一样,下管也同理。不工作的一组上管没有电压,下管电压也很低。

网友:
一般都是南橋 通病

网友:
朋友asus的主板要注意他的822排阻

网友:
ASP0905R  图纸你有是吗?我现在需要

网友:
华硕 P5G41T PWM IC ASP0905 其实就是RICHTEK RT8867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