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虹(CHANGHONG)]
长虹LT26528的液晶电视没有声音

楼主(2013-09-12):
哪位老兄修过长虹LT26528液晶电视没有声音这个故障的,是这款机的通病来的,一连接了4台一样故障的机,郁闷呀,顾客反应是开始时有声时无声,后面有直接无声了,换了功放芯片还是一样,有一台好了几天后又无声了,哪位老兄知是主板哪里问题?在些谢过了!
芯片
通病

网友:
来看一下,有难度!

网友(2014-06-18):
看看耳机接口 再说 故障出现的时候你测电压了吗 功放的供电 开启信号 还有静音电路都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