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师傅支招,映泰A780GE

楼主(2013-09-12):
  一块映泰A780GE,无CPU供电,无内存供电,无北桥供电,量内存fp6321第一脚电压12V,不知道怎么搞了,本人新手,求指教

网友A:
先弄内存供电!

网友:
先把内存电压修好了其它电压就有了

网友:
  怎么弄啊,就是没招了才来论坛求教的,FP6321我用RT9214代换过了,也查了6321的PDF,第一脚应该是5V才对,可是怎么是12V,这个电压是那里给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弄内存供电!

   我也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了,FP6321我也代换了也不行

网友:
內存所用到的電壓都量一遍,

网友:
修好内存电压,CPU电压就出来了,12V是正常的。

网友:
如果是12V供电的话,你就量一下1脚、5脚供电。以及7脚开启脚

网友C:
没图纸,看看这个吧,1脚BOOT,5V或者12V都算是正常的,你测测其他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知道啊,但是我不知道怎么弄了,FP6321我也代换了也不行

你说第一脚是十二伏?

网友:
查slp_s3  slp_s5 是不是高电平 再查内存供电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没图纸,看看这个吧,1脚BOOT,5V或者12V都算是正常的,你测测其他脚,

一脚12V,4脚12V,其他脚无电压

网友:
自己找张芯片引脚定义图修吧   内存修出来了其余电压应该都有了

网友:
先修出总线和桥供电 CPU供电就有了,按时序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脚12V,4脚12V,其他脚无电压

2 5  6都没电压么?

5脚都没有的话,说明芯片供电都不正常啊,那下管驱动怎么会有电压???

网友C:
检查5脚VCC到12V的线路,是不是哪个电阻断路或者电容短路接地了,然后芯片估计也有问题的。。。   上下管的驱动最好是用示波器检测,万用表不行。。

网友D:
103排阻问题 在CPU座子上面 旁边还有个472排阻 仔细找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103排阻问题 在CPU座子上面 旁边还有个472排阻 仔细找下。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嗯,不过已经给客户了,没弄好,下次长经验了。半桶水就不是不如你们这些高手 =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检查5脚VCC到12V的线路,是不是哪个电阻断路或者电容短路接地了,然后芯片估计也有问题的。。。   上下管的 ...

给客户拿走了,所以也看不到了,下次再修到类似的板就照你们说的检查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先有 CPU核心是最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