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pcea28ec 独立显卡开机花屏

楼主(2013-09-12):
今接到一台索尼 VPCEA28EC 开机花屏 就想到是显卡的问题 。报价留机 。开始拆机检测 。发现显卡被加焊过 。换了一个新的显卡 以为好了 结果一样的花屏 想了想不是显存的问题吧 一看后面6个显存 前面两个 ,没报风险 求高手解决
显卡
独立显卡

网友:
花屏一般解决问题如下:
①外接显示器正常
a.屏线松动或轻微损坏
b.接口氧化或虚焊
c.屏本身原因
d.屏线接口的滤波电容
②外接显示器也花屏
a.显卡虚焊或损坏
b.显存虚焊或损坏
c.板插显卡插槽氧化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