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三星19寸液晶屏一个六脚二极管

楼主(2013-09-12):
请问下三星19寸液晶屏一个六脚二极管

网友:
这个和排阻的是一样道理的!

网友:
看看旧屏上面有没的这种管子了

网友:
哥们你发这个帖子是要问什么问题呢??掉件了还是不知道这个原件怎么测量好坏啊???

网友:
不知道好坏,都不通电,想搞清楚结构

网友:
这东西很难找到吧

网友:
楼主祝你好运哈

网友:
升压电路上用的倍压二极管吧,我暂时这么称呼他

网友:
维修啥都要知道难啊

网友:
意思是没有12V?换电源高压一体板吧

网友:
这样的二极管??我也是第一次见,什么地方用的呢?

网友:
我还是来学习学习这种零件是什么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