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61进系统时蓝屏

楼主(2013-09-12):
联想笔记本T61的机子做了显卡 进系统时蓝屏 不直接重启  改了设置还是那样子 是显卡没有做好吗 求答案 谢谢

网友:
如果进PE可以 那就是显卡坏了,或者是进安全模式,

网友:
貌似显卡没做好,最好换一个新显卡

网友:
T61拆机后进原来的系统会有蓝屏现象,你进BIOS里面有个硬盘模式改下看行不,如果不行大概就还是显卡!

网友:
1.更改一下硬盘模式
2.不行的话进入系统安全模式看看
3.直接撅显卡,重植。
4。好了说一声。

网友:
各位好 硬盘模式改了也行不通 没有出现安全模式 最后一次等 再次做显卡好了

网友:
如果能进PE 应该就是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你好 进不了PE 硬盘模式改了也不起作用 那是显卡没做好

网友:
开机按F8进安全模式 把显卡驱动卸载了 如果可以这样做 就得把显卡办了

网友:
把显卡禁用了啊,,试着进去看看,或许换别的系统看看,

网友:
你可以装个系统,,不装驱动的情况下看蓝品么

网友:
谢谢各位师傅

网友:
晕,这种情况太普遍了,一做桥后进系统篮屏,重做系统OK。

网友:
谢谢 你说的太对了 装XP后还是蓝屏 硬盘模式改了也没用 第三天装了稳WIN7才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