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15G2538-2-LE3 因为新手 所以看不出是上面牌子的 电源 ...
715G2538-2-LE3 因为新手 所以看不出是上面牌子的 电源IC被磨掉了

楼主(2013-09-12):
715G2538-2-LE3 因为新手 所以看不出是上面牌子的 电源IC不知道被谁磨掉了 次奥! 求知道的大虾们爆料点吧
电源

网友:
跑线 跑出引脚的定义找芯片代换。

网友:
IC901:EA1530

网友:
给你说个方法即可快速判断,擦掉型号的电源芯片:一般电源芯片都是8脚,首先确定地脚,然后确定输出脚,电源供电脚,光耦脚,电流负反馈脚,然后给你的芯片资料对照,即可找到其型号。我们在维修过程中经常遇到雷击而炸飞的芯片,都是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比对,查出芯片型号,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