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运行到logo掉电

楼主(2013-09-12):
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或可调电源运行到logo就掉电,哪位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CPU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南桥,查查

网友:
把外设都拔了,看看是不是有过载的

网友:
修好了没啊  我手上也有一个通病的机器那

网友:
楼主找到故障点没?

网友:
查查供电方面问题吧,  或者电源口!

网友:
查查CPU供电

网友:
重点查南桥

网友:
裸板试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