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昂达N78G5的奇怪现象(附高清图)

楼主(2013-09-12):
触发,亮了,没有复位,一量,没有CPU供电。
照例。内存,供电,正常。桥供电和总线供电在一块,也不分了,直接量。
一个1.2V输出,一个没有输出。如下图。

量得,1脚1.85V,2脚应该是内存来的供电1.9V。。3脚无供电。另一个图是控制芯片。
换场管,无效,再换,依旧无效。
想不出来办法,求助。

网友:
3脚对地阻值200多。

网友:
怎么没图纸啊

网友:
控制脚电压太低了吧

网友:
亮了居然没有复位?是能触发通电而已吧
没供电查PWM芯片工作条件,有问题就换

网友:
没复位怎么亮 你是 通电风扇转了吧?G 和D电压都一样 S当然没输出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电压,查一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运算放大器的正向输入端电压,查一查。

不好意思,正向输入端是哪个脚呀,是连接场管G极的那个脚吗?那个脚电压也是1.85V。

网友B:
换运算放大器。明显输出电压不够.先测量下8脚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先换下运算放大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运算放大器。明显输出电压不够.先测量下8脚供电正常不,正常的话,先换下运算放大器试试

谢谢,正准备试一下,没找到合适的,有结果了再告诉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