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奇怪故障

楼主(2013-09-12):
一CQ40,Intel独立显卡,开机不显示,大小写指示灯闪3下,反复循环,显卡换了新的也不行,BIOS刷过,电流到0.8A不跳动,有人遇到过类似故障吗?

网友:
好像感觉都没有到显卡吧,电流都没有上去吧

网友:
查一下显卡的工作条件,还是要按时序来修吧,不过这个机子很多都是显卡程序坏!

网友:
是不是不过内存

网友:
0.8应该不是显卡的啊。感觉内存都没过啊。有波的话建议先看看内存有没有波,不要盲目的做显卡啊

网友:
你看看屏供电, 或者屏幕的接口, 有没有3.3V

网友:
0.8,没有地内存,,,,

网友:
灯闪应该是 没过内存

网友:
我修过这样的机子,我有一贴的你看一下吧,我的是换了南桥

网友:
你这机子应该是没跑马 呵呵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没焊好吧

网友:
CPU 显卡 北桥 南桥全换了,也没弄好,换显卡开始亮了,但测试一会又不行了,闪三下,换南桥后也是好了一会,好像给主板加热一会就能好,但长时间测试不行,搞死了

网友:
LZ,你这样搞还不如换板。。。。。。。。

网友:
超过两个BGA芯片就可以不用修了

网友:
0.8 应该不是显卡吧!

网友:
这个神机修的太多了,这个板子的bios有很多版本,你多试试多刷几个试试,运气好了一次成功运气不好十次也不一定能刷到对的,应该还是bios的事情

网友:
这样修问题会扩大

网友:
CQ40 IBM E 这些都是常客,楼主焊个北桥试一下。

网友:
cpu 都没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