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S19A330BW刷BIOS不通电!请高手解决

楼主(2013-09-12):
三星S19A330BW刷BIOS不通电!请高手解决
(显示器原来有通电显示无信号的,接了主机没反应)

网友:
刷这个

三星 S19A330BW-SA300SA350BN41-01592D-SE1059LMHL-NT(w25x04)-LMT190BT07.rar

网友A:
刷的程序不对吧 冲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的程序不对吧 冲刷

到淘宝上跟人家买的刷了也是一样的

网友:
是在线刷的吗
,如果不是那你最好在线刷一下,如果能在线刷,那就是你的BIOS芯片没有刷好。如果不能,那就是板有问题,换BIOS或驱动芯片。我这个刷了好多台,都好用的

网友:
芯片没有刷好,或是芯片坏,用校验查一下刷好没有,多次校验出错可能是芯片坏。校验好了,查芯片焊好没有。

网友:
芯片坏了也是刷不好的,用校验查一下,通不过就换芯片重刷,校验通过了,可能芯片焊接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