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情况是屏的问题还是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这样的情况是屏的问题还是数据的问题?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308400599/QQ/WinTemp/RichOle/G@Q%25_(Z%25]J~XWYSE656U~%7DG.jpg

网友:
没用通用驱动板点下试试吗,应该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不是屏,你看看设置

网友:
没有描述问题,图片不清楚。是屏上能显示一部分,但又不正常。看他又能正常显示“自动调整”,其他的菜单是不是也能正常显示。屏应该没有问题。看看屏线有没有氧化,清理一下再说吧。

网友:
用通用的套板试试再说了,你的机器是经常显示自动调整吗?用板子试试吧,首先排除屏的问题再说其它的。

网友:
你先把显示用通用板试试?估计是屏挂了

网友:
我换屏线还是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