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42j 不亮

楼主(2013-09-12):
asus k42j 不亮机了,电流跑到0.774——0.800之间,原来 还是能亮机的,就是运行两分钟掉电啊!!不知道怎么回事啊,高手指教下啊!!!!!!

网友:
跑到0.8 应该内存都没过,,看看HM55工件没

网友:
拔掉内存报警不?  看看内存供电!

网友:
内存没问题,内存供电也正常。。。。

网友:
LZ搜下都是这问题   目前还没有确切的答案 有换CPU供电好的 有刷BIOS好的  有换HM芯片好的

网友:
电压都起来没有

网友:
这个有通病的   把南桥做了   就可以   做上南桥后不行 刷BIOS就OK

网友:
还是先搞bios  再qj南桥吧。

网友:
掉电是BIOS的问题    ...这个机器  换了南桥就会掉电的 要刷BISO

网友:
先刷个BIOS先   不要急于搞桥 免得 麻烦

网友:
我的本来还能亮的板子,换了个CPU现在怎么弄都不显示了,电流1.45

网友:
刷BIOS,压南桥

网友:
bios试试,华硕现在的机子不好修啊

网友:
经验告诉我你的那个机器ishi南桥问题,,,一致通过

网友:
这个机器cpu供电也是一个问题

网友(2013-10-31):
楼主,你修好了没?我的是10几分中后掉电,

网友:
掉电时散热问题吧。大家都说南桥那就是南桥咯。祝你好运

网友:
待机有点高,0.03,按开关键后0.15,各个电感阻值正常

网友:
ASUS的板真心不好搞

网友:
同意大家说法。先刷BIOS 再动桥。我遇到好几台都是桥不良掉电的。有加焊好的也有换了才好的。

网友:
不亮的是CPU供电问题,掉电刷BIOS

网友:
我的也是开机1.45不显示 有修好的吗 本人十分怀疑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