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有谁会做磁盘阵列吗?师傅给任务了,求资料

楼主(2013-09-12):
最近在做服务器的数据恢复,sas盘,不过都是师傅在哪做,我看了半天没看懂,师傅是我还还要去学一下基础,叫我先搞明白阵列怎么做,神马意思,意思我懂了,现在不知道怎么去做,求指导 - -

网友:
俺做过服务器组阵列

网友A:
硬阵列还是软阵列,阵列方式是怎么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阵列还是软阵列,阵列方式是怎么样的

- -,目前我还不知道,现在只是想明白阵列数据是怎么储存的,怎么安装,1+1=2的分配是怎么做到的- -

网友:
如果我要做它的数据恢复,怎么把它才能镜像呢。 。  。。 这是一个问题,虚拟阵列怎么做呢

网友B:
服务器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啊!

网友B:
还有看你是要做RAID几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器不一样做法也不一样啊!

做虚拟阵列不用分析机器吧?现在我不明白它的数据是怎么分配的,我要怎么才能把数据镜像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有看你是要做RAID几

有这方面的详细介绍资料么?怎么安装这方面的,谢谢1162060618@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