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一下就彪高,然后自动关机

楼主(2013-09-12):
看了电压1.37。不知道是不是主板问题。是什么原因导制温度过高的呢

网友:
说详细一点。

网友:
看是什么CPU了  像AM2+的好多都是因为温度高坏的

网友:
cpu的问题,我手里有好几个运行温度高的AMD cpu,开机多运行点程序温度就高得很

网友:
散热正常嘛?

网友:
我碰到过acer的有款机器i5一代的也是这样。温度压力测试时时高时低不是很稳定。平常都是在70度左右,有时候瞬间90多度。。换过热管,还是一样。最后换成i3的才好。

网友:
风扇散热怎样?

网友:
太简单的描述看不明白

网友:
要么就是cpu  。要么就是散热风扇,先换风扇。看会不会好。如果还是那样就换u  吧

网友:
cpu amd 皓龙180 939接口的。稍微运行一下程序温度就彪上来了。6~70 。主板是华硕 a8n5x 。在bios里手动设置了一下电压。结果开机,开到自检嘀的一声。然后就关机

网友:
请问你的是台式机呢 还是笔记本呢?请详细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