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5维修一例!算是通病吧!

楼主(2013-09-12):
今天接了两台G475,一台集显一天独显,两台都是开机不显示,感觉是过了内存,因为拔下内存机子会抱内存错误!就直接刷了一个BIOS,刷了还是一样,因为为了省时间,就没想那么多就直接扔到BGA上去把GPU加焊一下!结果还是不行,就等坐下来想想了!

然后突然想起我没拆机的时候都是自动触发的,我就量了下COMS电池,一量发现只有0V,就直接换了一个上去发现被拉低到2.4V,RTC电路可能有问题了!

直接把R577,C723给拆了,发现COMS没有被拉低了,看来是南桥把它拉低,二话不说上BGA把南桥拆下来换一个上去,开机亮了!另外一台我也直接去量COMS电池也是一样的问题!

第一次发帖!大家支持下加点分,反正不会扣自己的分!哈!

网友(点评):
看了两遍我要记住这个通病,哈哈

网友(点评):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和你一样故障的机器,不过还没换桥,

网友:
沙发自己的!哈

网友:
自己来水一下

网友(点评):
桃李不言 下自成蹊 好贴无水 自然精华

网友:
电流上多少呀

网友:
很是厉害呢 这样情况还没遇见过 赞一个吧 给你加点分

网友:
经验贴啊不错。以后的注意下

网友A:
这个机子南桥的发热肯定高于正常用的机子,我修过多台了。
直接更换南桥解决,,,不记得是:af82801IBM 还是af82801GBM了。

真牛、AMD芯片组上面出现了IBM的桥、这机子是一体桥啊、南北桥合一的

网友B:
自动触发的机器,楼主为什么想到要去量CMOS电池的电压?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能解释下吗?新手求教!!

现在新出的机器没有装CMOS电池的话自动触发的 这个修机器修的多了也就知道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南桥的发热肯定高于正常用的机子,我修过多台了。
直接更换南桥解决,,,不记得是:af82801IBM 还 ...

这是AMD的你不知道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自动触发的机器,楼主为什么想到要去量CMOS电池的电压?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什么,能解释下吗?新手求教!!

你不知道很多机器会没有COMS电池会自动触发吗?比如T61,T60,T400很多都是的

网友D:
通病这东西好  高效率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D:
通病这东西好  高效率赚钱

这机器刚过保!没想到就遇到两台一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是AMD的你不知道啊

记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不知道很多机器会没有COMS电池会自动触发吗?比如T61,T60,T400很多都是的

哦,这会儿知道了!多谢指教!!

网友:
给你加分了,哈哈!!!
不过我只能加5分哦!!

网友B:
拔下内存,机子会报内存错误,是通过跑诊断卡得知的吗?

网友:
挺厉害的啊,膜拜楼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拔下内存,机子会报内存错误,是通过跑诊断卡得知的吗?

哥,ThinkPad的机器只要没上内存都是滴滴的响的报错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啊

网友E:
通病好 不过这个通病成本有点高 谢谢楼主的无私 给你发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通病好 不过这个通病成本有点高 谢谢楼主的无私 给你发分了

芯片加运费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子南桥的发热肯定高于正常用的机子,我修过多台了。
直接更换南桥解决,,,不记得是:af82801IBM 还 ...

g475 联想的带5的都是AMD的,怎么会把INTEL弄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哥,ThinkPad的机器只要没上内存都是滴滴的响的报错

哦,是这样啊!!呵呵,多谢了!!刚如维修的门,这个还不曾遇到!!

网友F:
这机器还没接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机器还没接到过

刚过保的机器,现在比较少,会遇到了

网友G:
RTC不正常还能触发吗?

网友H:
看了两遍我要记住这个通病,哈哈

网友:
AMD 芯片组  还是INTEL

网友:
不好意思楼主   是AMD的    刚才图片没有读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RTC不正常还能触发吗?

被拉低了,不是没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看了两遍我要记住这个通病,哈哈

会遇到了,过段时间的差不多很多过保了

网友:
这种问题还没碰到过,收藏一下。

网友I:
这样是不是成了 通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样是不是成了 通病了~

我自己维修了两例,在论坛也看见有人遇到过,估计是通病了

网友:
大多数机器,不装电池会自动开机,电池没电了也会导致自动开机

网友:
这个机器,只要上BIOS电池电压拉低,用电源RTC正常的话,直接换桥,加焊都没用

网友:
这机子不上CMOS电池也是不会亮的

网友:
挺好的
有什么经验就多分享分享

网友:
COMS电池没电了,呵呵

网友:
AMD的没有小电池好象知会造成不 跑吗把

网友:
楼主思路清楚呀向你学习

网友:
牛B 这样啊

网友:
amd南桥就是怪,居然跑马

网友J:
桥有问题能跑到内存报警?

网友:
引用 网友J:
桥有问题能跑到内存报警?

那显卡有问题还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还能外接有显示?这个我也解释不了,问他的设计师吧

网友:
好经验,努力学习

网友:
能报警,南桥坏,呵呵,经验啊

网友:
AMD的南桥本身就容易坏,不算什么通病

网友K:
学习了让我知道电池没有点会自动促发

网友:
引用 网友K:
学习了让我知道电池没有点会自动促发

不是所有机器哦!

网友:
这机器亮机电流很低的,只有0.6就亮了

网友:
楼主的思维灵活,有基础、也能随机应变。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呀。才刚修笔记本学习中

网友:
这样情况还没遇见过 赞一个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