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G41M-LE 没CPU供电

楼主(2013-09-12):
CPU电源管理芯片是L6714D  17脚是UOTEN  18脚是SS软驱启动  17脚是1.3V  SS软驱动没有供电,跑线是连接一个电阻,万能表拨到200K 量了一下是46K  我觉得不正常,电阻一端接SS脚,一端接地,万用表打阻值电阻,无穷大。没修过这样的故障,有谁知道电阻能用什么换了吗、?

网友:
等待高手来解答

网友:
换大的电阻不行就换小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