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进入XP滚动条卡住,可以进入安全模式,重装系统问题依 ...
电脑进入XP滚动条卡住,可以进入安全模式,重装系统问题依旧

楼主(2013-09-12):
电脑进入XP滚动条卡住,可以进入安全模式,重装系统问题依旧。可以确认硬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其他的
笔记本
上硬盘是正常的。内存也没有问题。会是显卡的问题吗?因为显卡挺热的,有些烫。
笔记本

网友:
可以进入PE,也可以装系统,就是在系统展开后重启马上就可进桌面了,出现了在滚动条卡住的现象

网友:
也遇到过,换个南桥好了

网友:
不用看了,一定是显卡。你GHOST完系统后,不要装显卡驱动试一下,八九不离十就是显卡了。

网友:
太有深度的问题了

网友:
装纯净版的系统,用GHOST的系统就别装驱动,试试,有些本本就是这样

网友:
装系统的时候不要装驱动,然后在一个一个的装驱动,看装到那个驱动卡就是哪个了

网友:
换别的系统看看 再不行就考虑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