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式机主板cpu底座针脚坏了可以换吗?

楼主(2013-09-12):
新手,想问下台式机主板cpu底座上面的针脚坏了可不可以换cpu底座啊?

网友:
有针的换起来较轻松。无针的那大大的难了。

网友:
可以换的,X宝上不是一堆么

网友:
可以换的,只要有机器

网友:
原来cpu底座也可以换。。。。

网友:
看客户出多少钱了。

网友:
朋友那个可以换的。

网友:
这个可以换的。用BGA    200度左右就能拿下来了

网友:
可以换的 就是价格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