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41T有时不跑码.

楼主(2013-09-12):
华硕P5P41T问题是这样的,开始是触发掉电,风扇转一下就停,一看就知道是CPU供电出问题,不接12V,就可以上电.一接上就保护.先加焊CPU供电芯片..上电开机.跑码了,上内存,亮机.进系统跑了5分钟,温度一切正常. 放在一边半小再试.妈的又不跑码了.再加焊CPU供电芯片(这芯片上写的是EPU)..又好了.再放半小时看.妈的.又不跑码了.怎么回事?一加热就行了.没这芯片换.没办法,等一起再发个芯片试吧.有大神修好过这样的问题的话告诉我一下,谢谢.QQ66401331

网友:
还是虚汗,看看周围的有什么虚焊的没

网友:
估计芯片不良吧,我遇到过加焊io亮机的,冷了就不行了,换了io也不行,估计是板层问题或周围原件不良

网友:
应该芯片周围 有虚焊  芯片本身应该没问题

网友:
我现在手上也有一块一的故障,正在研究中,应该是,有一个电压不正常,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