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420A 笔记本不亮

楼主(2013-09-12):
客户拿来联想 旭日420A笔记本不通电 待机0.13 开始问题是USB口芯片烧(是USB供电的5V)南桥82801GBM也烧了 51120换过 3.3  5V都有 PGOOD1 3D3V_S0 没有电压各位大师分析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谢谢

网友:
我前阵子也修了这个机器一样的问题,后来做南桥做坏了,换主板了

网友:
干脆我卖你片料板得了,就是显卡有问题,其他OK

网友:
先拷机再说。

网友A:
烧鸡大法啊 试试 我也不太熟 跟你学习一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烧鸡大法啊 试试 我也不太熟 跟你学习一下吧

呵呵 谢谢了 这样情况不能烧的 可能只是那里供电问题 我没有找找到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B:
呵呵 谢谢了 这样情况不能烧的 可能只是那里供电问题 我没有找找到而已

哦没设么的 我也是刚学笔记本也就略懂一点 常看童鞋们说烧鸡大法什么的 我也没烧过呢 不会运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