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B SE通病多在开机画面卡住

楼主(2013-09-12):
华硕P5B SE通病多在开机画面卡住

网友:
升级BIOS 应该行

网友:
99%不是BIOS的问题,华硕的主板,只要能亮,BIOS就没有问题,估计还是外设出了问题,先测一下键盘鼠标、USB口吧,再不行就拆了,网、声、COM芯片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但南桥坏也可能导致开机画面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