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G6 AMD集显有待机 不触发

楼主(2013-09-12):
这个机子的图纸谁有,求求兄弟们发一个,Q 898157     此机有修过的给点经验,没有图纸不好搞,MB-A02 集显AMD 一个桥

网友:
版号和芯片组介绍下别人才发给你分析,最好上个图纸

网友:
做桥先吧。可以参考hp其他机型的。。不触犯问题

网友:
我也在寻找这个图纸啊,有的记得帮忙上传哦,谢谢

网友:
电源头没错吧?中间根针没识别到也会不触发的

网友:
单桥的话 就直接加焊吧

网友:
桥吹一下试试 能开机就上BGA做

网友:
刷个BIOS看下吧.

网友:
看看主板有无短路不要轻易动桥

网友(2013-11-06):
直接做桥吧  不会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