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显示屏有点儿裂缝

楼主(2013-09-12):
有闪光亮点那处,显示屏有点儿裂缝,一般都是用什么粘合的呀,我缠了点儿透明胶行不?

网友:
用502,哥俩好都可以

网友:
hehe~~用AB胶水吧

网友:
拆出来用双面胶粘吧,你用了胶水,下次屏有问题的话就不好拆了。

网友:
要看你的运气了,如果以后不会再坏屏或者换点排线啥的,就胶水上吧,如果……拆起来就要暴力了

网友:
是自己的就不用管它,是客户的就用胶水粘上!

网友:
这样子不要紧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