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喇叭没声音,接耳机正常 望各位同仁进来看一下

楼主(2013-09-12):
前几天接一Y480进水的机器,开始不开机,机器修好后发现喇叭没有声音,接耳机正常,测试喇叭接口一边有电压一边没有,之前直接换了个喇叭但问题还是一样,就测了一下功放芯片的条件测试了几个主供电都正常,就直接换了一个芯片,芯片换好后,测量喇叭接口的4个脚(一边喇叭两个脚)电压都有了,4个全部为2.1V ,以为这下好了,但是进系统测试喇叭还是没有声音,测试SENSEA为1.8V,接耳机的时候电阻R940前端为0V,接芯片这一段为1.8,不接耳机两端都为1.8V

因为对这个芯片的工作顺序不了解,所以想请教一下论坛里面的高手还有哪些地方需要查的,望高手指点一二,万分感谢!

网友:
应该还是信号问题,高低电平,楼主自己慢慢查吧,查耳机和不查的时候都多试下

网友:
之前是什么位置进水?会不会是进水导致的。

网友:
声卡芯片换过没?这种问题不好修,上次我有一台也是耳机有声音,喇叭没声音,最后也没修好。

网友:
仔细查查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接耳机正常,而喇叭没声音的话,那么有可能是功放的问题,最后查南桥(前提是喇叭没有坏)

网友:
接耳机正常,查一下功放芯片和耳机插孔。

网友:
查查耳机跟内置喇叭转换的地方吧,

网友:
这种问题有的时候很麻烦的,要慢慢查,你给客户报价了没有,或者直接跟客户说,让他就这样用用呗

网友:
让他就这样用

wt求问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期待楼主的维修结果

网友:
已经好了,之前订的两个芯片不行,后来正好在别的料板上看到一模一样的芯片换了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