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显示器故障

楼主(2013-09-12):
主机启动亮绿灯,屏幕依旧保持关闭状态 主机开启时有一丝很微弱的亮屏 很微弱 拔了VGA没有显示无信号之类的 功能版按了没显示

网友:
可能是灯管或高压坏了

网友:
就这样???谁都没办法确定。。。。。你还是找专业的人看一下吧。。。

网友:
开机后接信号用手电照一下屏,看有没有暗影。如果有暗影,就找个单灯的高压条,试一下灯管。就 这么简单,屏背光的事,只有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看看灯管和高压板

网友:
小声问一下,点屏工具你没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