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有些问题明明是这样的 但是就是不行

楼主(2013-09-12):
4台电脑 一台L351喷墨打印机装在电脑1上(单独一个办公室) 给3台(一个办公室)共享用 第二台可以连接并打印 第三台添加成功 但是点击打印首选项就提示驱动不正确 要求提供驱动 制定驱动路径后一路复制 直接来个windows无法添加此打印机 没了但是网络打印机图标已经在电脑上了 第四台是新买的 刚装的系统 你确定要连接此打印机 点确定之后 一直搜啊搜 不会停了  在添加打印机-添加网络打印机-会出现这个提示 (网上关于此问题的图片) 不过我的情况是在要求驱动路径的时候不会显示打印机型号 给出本地路径的时候 文件也是一路走 走玩提示xxxxx正在使用此文件 我真的无语了 咋就这么复杂啊  悲剧的在后面 仔细研究电脑2 再添加一次这个打印机 尼玛一下子就ok 嗖嗖的  吃饱了直接删除这俩个打印机想再试试 又被喊开了 刚好有个美女这时偶然在用第四台电脑 说下一步吗?(添加打印机 确定那一步 一点就会提示图片上的) 我说 你点或者叉了都行 没用 结果你懂得 我马上想到这台网络共享打印机只能连接一台网络端,确实 添加完成后(比一般慢)会出现epson监视器 可能就是这个原因 我马上说了一个方案  3台共享一个文件夹 集中到一台打印 那个美女同意了 可是要在电脑2上 呵呵 你懂得 卸载了就别想装上去了  我哭死了 这个毛问题都有 无语+蛋痛
一些信息 有台p1007装在电脑4上 电脑2.-3都在共享使用
电脑3 4添加网络上随便哪个打印机都可以成功
都是XP系统
求点思路 各位 看懂了吗

网友:
有shi以来 最烦的一个问题 感觉自己被耍了一样

网友A:
重装系统,试一下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方式共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重装系统,试一下

全部都装还是装哪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印机不带网络功能 你说还能有什么方式

不带网络也有不同的方法共享,IP共享还是计算机名共享?

网友:
网络也有不同的方法共享

网友:
我也有这方面的疑惑

网友:
还有两个协议装上吧。遇到过几次可以ping通。死活搜不到的就这样解决

网友:
这种问题确实很麻烦的

网友:
装打印机的那台重新装一下驱动试试,或者把你的共享重新设置一下,这种情况我也有遇见过,一般都是这么搞的,再不行安装打印机的那台就要重装系统。以上给你参考,还是要看你的实际情况再决定。

网友:
不是太懂这个 会不会跟工作组有关呢

网友:
如果主机分享出来后,其他三架能搜到打印机,那就排除工作组了.

不过楼主这问题我还确实没遇过,通常我加不进打印机都是更改防火墙搞定.(也不知道是什么逻辑,有些机子开了防火墙才能使用共享打印机,有些机子必须关了防火墙才行)

网友:
工作组一样吗 ,服务都开了吗

网友:
工作组没关系的看看服务server有没有打开还有二个协议有没有都安装上。不行的话重装系统。我以前就碰到一台电脑找的到网络上的打印机就是打不出来的故障,重装了下系统就OK了。

网友:
有些问题不能光看提示,要百度,还要自己分析原理,猜测,论证,总之,我是搜百度再反复试验,反复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