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 板F号DAOAX1MB6F1 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3-09-12):
今天接一客户CQ42 I3  ATI 独显的,待机0.01 按一下开关,触发电流到0.03马上就掉电 一直这样循环,那个无线网卡的灯一直闪烁。放那不管它,不知道触发多少次它自己又显了,正常进系统,使用一点问题都没有!关机,过10分钟再开,又循环这样的情况,触发马上掉电,一会它又显了。充电指示灯正常,3V 5V 正常,EC-bios 刷了,主板BIOS 刷了,还是这样。那位大神又遇见这样的情况,给个思路

网友:
二级电压没有起来,可能RTC供电,复位那边有问题,我碰到过几例了

网友:
重点测ec条件

网友:
奶奶的 搞定了 HM55桥问题,空焊了!

网友:
换EC试一下吧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加焊北桥吧!不行的话,换一个吧!

网友:
搞定了就好,一般空焊的还真是少,我们要是不小心就直接给换了,人力物力都去了,下次也注意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