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P43 HP 电压跳变维修

楼主(2013-09-12):
接客户送主板一块,说点不亮,上电后发现检测卡指示灯闪,测主板上供电跳变,12-5-12这样跳变,4-5秒自动关机。在开机中先测内存电压没有出来。。。心想应该是有芯片不良,造成跳变。想到4-5自动关机,,就对南桥修理了一下,再触发不跳变,不关机了,但是没有复位,,测内存电压0.9V,只有一半。看内存控制芯片UP6103S8,没有多想直接换了一个,开机还是一样,测各脚供电,1-5脚12V,7脚1.2V。。感觉7脚电压不对,跑线路,跑到S3-B PGP797芯片上,与7脚相连,应该是开启脚的控制芯片,从一个主板上拆了一个芯片换上去。。触发跑吗点亮。。。心想开机跳压跳变应该是它引起的。。。。

网友:
你没测下7脚正常后电压多少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