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5集显,0.75不亮。

楼主(2013-09-12):
4101P GM45  CPU:T6500
待机0。触发0.75左右不动,插内存跑码AF,过一会大小写灯闪四下,再过一会又闪四下。
长按关机键可以强行关机。
整板粗看无掉件,无受潮,粗量各大输出电压正常。
BIOS刷了论坛里的CQ40同板号,涛声依旧。
给点思路。。。。。

补充内容 (2013-9-13 17:59):
已修复,,干了一把北桥后,又重新下载了几个BIOS,写入第一个BIOS开机亮屏,我.......。
北桥哥躺枪了。

网友A:
内存换过没,看下不插内存与插内存电流变化。

网友B:
论坛里不是有人说,那主板电池拔掉放下电,按几下开关,换个内存再上电会好,你没试试么

网友:
换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换过没,看下不插内存与插内存电流变化。

试过了不插内存0.56.

网友:
北桥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里不是有人说,那主板电池拔掉放下电,按几下开关,换个内存再上电会好,你没试试么

放过电了没用.内存也换过.
倒是没按这个流程,明天试试.
问题是我BIOS都刷过了,确定有效?

网友:
像没过内存,或者BIOS有问题

网友:
CPU 开始工作了没?

网友:
用热风枪把内存槽吹吹,测内存供电,没有就干南桥!

网友:
没过内存,修过一个换北桥的

网友:
加焊显卡试试

网友:
南桥坏了吧,一般都是程序和南桥坏得最多这个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