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菜鸟请教个显示器的问题!~~麻烦各位帮看下!

楼主(2013-09-12):
一台长城的21.6显示器,通电指示灯亮,并有无信号字样,接上信号线屏幕显示正常,但一两秒以后就黑屏了,指示灯长亮。关掉显示器打开,又是重复此故障,

网友:
不亮是没输出还是暗屏哦  多数是保护了

网友(点评):
非暗屏,估计是保护了,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高压或灯管

网友(点评):
多半是高压坏了。。。

网友:
1-查看电源板,是否有电容鼓包,如有换之;
2-测量高压板变压器(一般都是两个一样的)高压端对比阻止,如果发现阻值差异过大,其中必有一支是坏的,换之;
3-用外接灯管试试,如果开机后一外接灯管直长亮不熄灭,就确定是你屏幕的灯管坏了,拆屏换灯管吧!

网友(点评):
感谢好心人士热心解答。。。努力查找故障点中。。。

网友:
老师傅说的极是   不过保护比较多一点

网友:
要是怕麻烦直接上通用板改   呵呵

网友:
你把电源板上的所有电容换了!会有惊喜的!!!

网友:
我也是菜鸟 但是我知道 一定是高压板 或者灯管  这2个保护了

网友:
不是电容 就是高压保护了

网友:
一般是高压板和灯管,电容也有可能。

网友:
描述不清楚呀,看看灯管、高压吧

网友:
灯管高压看看 一般是高压或者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