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温度高竟然是CPU风扇的原因(求大神解惑)

楼主(2013-09-12):
一台电脑无故关机,用鲁大师检测拷机别的温度都正常,就是主板的温度直线上升,最后到99度时机子就关掉了,拆下北桥的散热片重新涂上硅脂后仍然如此,最后还是换了CPU风扇后发现拷机时主板的温度正常了(在45度左右),也不在关机了,换个CPU风扇怎么影响到主板呢(原cpu的温度拷机时正常,风扇的转速也正常),求大神解惑。

网友:
转速检测反馈有问题吧。

网友:
转速检测的问题

网友:
应该风扇转速问题,进bios设置下,

网友:
换一个哦,朋友

网友:
给cpu风扇加点油会好点,有的风扇转动很难

网友:
别迷信软件,自己摸一下不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