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开不了机

楼主(2013-09-12):
大师们帮我分析下这块主板哪里出问题了。主板前半个月修好装上去的,现在一开机CPU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再开就没反应了。断电一会儿再开还是老样子。求助,是华硕的主板。

网友:
放个电试试,不行就送修,应该是短路了。

网友:
哪个地方是不是电压不正常,保护了

网友:
还在保修期内,上次也是保的。不过是代保的,这次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路过~~~线路上没弄好吧

网友:
可能是短路了,保护了

网友:
是瞬间断电吗,cpu电路短路吧

网友:
放下电试试

网友:
把BIOS电池的两个针脚短接一下试试  不行就送修吧

网友:
换电源试下看呢

网友:
换电源不行就是主板问题了

网友:
把内存插拔一下,用橡皮擦擦,换个电源看看,一般就这俩原因

网友:
同认为上次没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