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N5110 无VCC_GFXCORE 维修一例 通病!

楼主(2013-09-12):
板号DQ15  10260-2  电流跳变的挺漂亮  具体多少忘记了  反正就是无显  各大电感都有电压  只有PL4401(撕开硬盘的黑纸才能看到) 这个电感没有一点电压  打开图纸一看是VCC_GFXCORE  看了下是CPU供电芯片ISL95831发出的!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以为是独桥的问题   导致不出这个电压 不过那是CPU的供电。在发芯片之前先确认了CPU是好的   因为I系列的1代2代CPU坏的多  我换了不少  为了保险起见我就把独桥HM67和ISL95831一起发了来 。 到货后先上了ISL95831 电压出来了  0.4V  外接显示! 维修结束!

备注:修之前看了下论坛  看见有别人也在问这个VCC_GFXCORE不出的问题  故自认为可能是通病!

网友:
通病?这机器你修多少了

网友:
备注:修之前看了下论坛  看见有别人也在问这个VCC_GFXCORE不出的问题  故自认为可能是通病!

下面我写了

网友:
挺好的经验,供电芯片确实故障率高

网友(2018-09-03):
我认为这个芯片出问题,应该不是通病吧

网友:
新三板斧 集显不出 查供电 刷BIOS 干南桥 换U

网友:
大神,我这里也有一块这样的板,也是集显供电没有出来,想问你一下如果内存的条件满足之后还不出集显供电,BIOS也刷了,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