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 页
B460通病 不加电

楼主(2013-09-12):
发现B460不加电的机子还不少,有时清灰装起来就不加电了。本人修复两台B460全是EC ROM的故障,所以特地分享下。附上B460独显的BIOS 和 ECROM的程序。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通病

网友:
这个机器我到没有遇到EC程序的问题,倒是遇到过3v5v开启电阻问题的
,希望下一个遇到的是EC程序问题,你发的就有用了

网友:
常见故障,谢谢分享。

网友:
我店里也修了好几台了也是BIOS有问题

网友:
我上次修一台是南桥晶振坏了

网友:
B460 怎么这么多通病啊!不要什么故障都是通病

网友:
这个确实是B460的通病
不加电

网友:
这个可以有收下了

网友:
这种修过好几个了,CPU那块也出问题了

网友:
遇到的都是CPU供电挂了

网友:
修过几百片这种问题的了

网友:
我与到几台都是EC BIOS问题

网友:
这种机器修到了好多了 都是程序引起的 现在机器程序这么容易坏啊

网友:
不上电会BIOS问题

网友:
不加电的时候待机电流是多少,有没有3V5V

网友:
可问题出在哪里?清灰都搞的不开机,自保了?改写了?望知道的兄弟说道一下。

网友:
这个机的通病可多了,

网友:
都是EC 和bios老丢程序,建议大家刷好后升级一下新的程序,国外网上有提供,不坏的话不过以后就没有钱钱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