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OS芯片怎么代换

楼主(2013-09-12):
BIOS芯片坏了 找不到同型号的 可以用其他的代换么  代换必须注意那些参数??

网友:
个人理解,仅作参考:
1.类型首先一样(就是大小),8脚的自然上8脚的BIOS
2.最好是同大小的互换 ,当然没有一样大的可以用大的刷上程序

比如:原BIOS是 25Q08bv的 可以用25Q16Bv的替换

网友A:
如果是25Q16BVS 可不可以用25Q32BVS替换刷呢?

网友:
本人一般都是用同型号的代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25Q16BVS 可不可以用25Q32BVS替换刷呢?

25Q16 是 2M的
25Q32 是  4m的
我曾经代换过 并且正常(个人经历)
就是大的可以刷小的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