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引脚的对地阻值大很多正常吗

楼主(2013-09-12):
ATX电源引脚的阻值一般都是几百欧姆,如3.3V橙色线在教程里讲都是说在100以上,因为有些品牌机可能阻值会偏小,但我看高手说只要不低于20就为正常。阻值小有个参考,但大了却找不到参考,像很多接口的最大对地值为100-800左右,如果大到几千欧姆或十几千欧姆那是正常还是不正常,这就让我这个初学者想不通,高位应该是有个标准的,请高手百忙之中抽空为我解答?谢谢!

网友:
同问,昨天查了一个ATX电源灰线PG对地阻值970多欧,正常吗?

网友:
新手一枚,坐等答案

网友:
我不是高手,我们互相学习。我想高了只要能用就没问题!低了短路会烧东西,高了最多就是开路不能用!

网友:
如果能开机就是正常的

网友:
各家的电路都不一样,能用就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