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外接电源进系统几分钟掉电,电池正常

楼主(2013-09-13):
HP V3000外接电源进系统几分钟掉电,电池正常。AMD集成显卡板,三合一桥估计被售后做过一次,非常专业,红胶都没去掉,四周都没什么焊膏痕迹。拆机在桥上重新加了硅脂和铜片。裸机加了硬盘试机。7分钟还是断电。单用电池试没问题。下了个鲁大师压力测下温度,发现单用电池时CPU最高51度显卡61度。插上电源10秒左右CPU马上升到98度,拔去外接电源让电池工作5S左右,CPU温度又降到48度左右了。再插上电源马上升到98度。掉电的原因估计跟这CPU温度过到有关。但是为什么外接电源CPU温度会上升到那么高的温度呢,而电池却不会。。。CPU风扇被改成常转,供电红线接的是CPU风扇接口旁边的电容上,这电容连接旁边的芯片,也是这个芯片的供电脚。
    大家帮忙分析下,会是那里的原因呢,遇到过的高手也请指点下谢谢

网友:
看看CPU背面有没有一个方块电容,有的话换了就OK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