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EEE PC 900HD键盘问题

楼主(2013-09-13):
华硕EEE PC 900HD笔记本键盘的Q键按后没反应,其它的键功能都正常,后来才发现Q键居然变成和Ctrl的功能一样,以为键盘不好,重新买了个键盘,想不到新键盘也和原来的故障一样,这下就蒙了,不知是买来的键盘也不好,还是主板有问题,哪位朋友能解答下,谢谢

网友:
没有朋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
应该是主板的问题,可能是EC的问题  因为EC是专门管键盘的

网友:
可是为什么只有1粒键不好呢!!!

网友:
好的,谢谢,我焊下看看

网友A:
南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南桥试一下

试毛,跟南桥毛事

网友:
我今天弄了一个 1000H的"\"这个键盘不能用,而且有时“\"会自动出,换了个I/O好了几天,以坏了,现在加焊了一下南桥又好了,不知道能不能用住!

网友:
多半是EC的问题

网友:
刷个EC-BIOS,改下DAT/CLK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