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这是电路

楼主(2013-09-13):
最近刚接触维修,在显卡中看到有的电容正负是相通的,拆下电容测量PCB还是相通,
请问这是什么电路?电容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你是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测的吧,这个档位在电阻70殴以下都响,但不表示是短路.测量是否短路要有欧姆档,也叫电阻档,当测到电阻为零时表明短路了.
在显卡上测量电容两端有时在4殴左右,这是正常的.越高端的GPU,阻值越小.
电容在这里一般起到滤波的作用,保证电压相对稳定的作用.

网友B:
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
注意看万用表。有1欧姆左右值!不是0

网友C:
核心供电滤波电容打值  只要不是0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数字万用表的蜂鸣档测的吧,这个档位在电阻70殴以下都响,但不表示是短路.测量是否短路要有欧姆档,也叫 ...

感谢解惑!!

网友:
引用 网友B:
核心供电的滤波电容
注意看万用表。有1欧姆左右值!不是0

谢谢老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核心供电滤波电容打值  只要不是0就OK

明白了,多谢了!

网友:
正常情况下 在所有的电路中电容两端的电阻是不可能为0的

网友:
GPU供电内阻比较小,不为0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