碰到有复位不跑码的主板 大师傅们都是怎么修的呢

楼主(2013-09-13):
如题     小弟店里就剩下一些有复位不跑码的  还有一个卡C1的  供电正常  时钟正常 复位也正常  保证CPU 内存绝对是好的   BIOS也刷新过   还是不跑码    特来请教各位大师傅   还请大师傅们赐教

网友:
为了赚钱,我这店里一般不跑码有复位的板子,都是刷一下BIOS,单桥的话就干一下桥,不行就扔。卡C1多刷几个BIOS呗,然后再查一下内存的各个条件,到北桥有没有开路或者断路。    一般严格来说的话,不跑码按照时序来修就行了。

网友:
CI 内存工作条件满足的话,刷BIOS 就剩下北桥了,有的板子是CPU管理内存的!

网友:
先查供电再看时钟。换cpu试。刷bios。干南桥或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