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4110屏幕亮度调节只能调一格

楼主(2013-09-13):
亮度快捷键只能调一格,上下都能调,排除键盘问题,电源管理里面拉,左右拉保存,屏幕无反应,怀疑驱动,设备管理器,无问号感叹号,AMD6630和HD3000的显卡,然后把应用程序和游戏都卸载了,故障依旧,没办法了,重装了个WIN7原版的系统,到官网把驱动装完,还是只能调一格,郁闷,怀疑硬件,准备拆机了,想了下,不服气进DOS试了下,快捷键居然可以调,确定不是硬件问题,气到了,把装的驱动全卸载了,用驱动精灵,装完就可以调了,呵呵,看了下,官网是6630和HD3000的2合1驱动,驱动精灵HD3000的驱动是单独装的,戴尔太坑爹了

网友:
新的机器原系统一定可以调节
只能说咱们队DELL的系统了解的不足……
有时候换屏也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这个一般客户不会在意吧

网友:
对于这种驱动方面的问题能在官网找到的最好是先找官方提供的在去 想从其他地方搞来的

网友:
原来如此,领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