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场管的问题请教

楼主(2013-09-13):
一块945板子,不亮。测试在内存处有一fr37009z场管g级3v,d级1.9v,s极无电压。找了一块板子拆了个06n03替换,换上以后测试还那样,以为场管有问题,又换一个测试电压还是那样。因手头没有新场管 ,但是看测试数据应该是场管损坏。人品不好,难道拆的场管都是坏的,还是有别的原因?

网友:
不信邪,拆了5、6个,还是一样,难道都是坏的!

网友:
你说的这个是内存供电吧

网友:
是的,有何指教

网友:
内存供电一般都是pwm型,如果你你测试的是下管(比如图中Q45)的S极,不管正不正常都是低电平,这说明不了问题的,建议你再去找找其他的问题吧。

网友:
谢谢楼上的,这阵忙也没顾得上修,简单地跑了一下线路,发现s级是接地的,呵呵,瞎忙活了,看样不是这里的问题。
顺便说一下,板子是onda 945gct,不跑码。复位灯常亮,cpu供电只有0.5v,时钟、复位电压都没有,换过电源管理芯片,还是没用,请教大家了,谢谢啊。